S7-200SMART之间PROFINETIO通信

楼主(2021-09-21):
从 S7-200 SMART V2.5 版本开始,S7-200 SMART 开始支持做 PROFINET IO 通信的智能设备。从而,两个 S7-200 SMART 之间可以进行 PROFINET IO 通信,一个 CPU 作 PROFINET IO 控制器,一个CPU 作PROFINET IO通信的设备。组态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一 种是通过硬件目录组态,另外一种是通过GSD文件组态。

本文描述两个 S7-200 SMART 之间进行 PROFINET IO 通信,通过硬件目录组态。所用的软件、硬件及通信任务如下所示:

软件:

STEP7 Micro/WIN SMART V2.5

硬件:

IO控制器:

CPU:ST20

IP地址:192.168.0.20

CPU固件:V2.5

IO设备:

CPU: ST40

IP地址:192.168.0.40

CPU固件:V2.5;

设备名称:st40

通信任务:

控制器将10个字节的数据发送给智能设备,同时从智能设备中读取10个字节的数据

智能设备组态

1、新建空白项目,打开系统块,选择CPU ST40,CPU的固件选择V2.5,设置选择CPU启动后的模式为运行。如图1.所示。

图1.系统块添加CPU

2、打开PROFINET 向导,有两种方法,任选其中一种打开向导。如图2.所示。

图2.打开PROFINET向导

3、勾选PLC角色为智能设备;以太网端口选择固定IP地址及站名:IP地址是192.168.0.40,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设备名称是st40。如图3.所示。

图3.设置PLC角色IP地址及设备名称

4、添加传输区,第一个条目是从IB1152开始的10个字节区域,第二个条目是从QB1152开始的10个字节区域,如图4.所示。

图4.添加传输区并生成向导

控制器侧组态

1、新建空白项目,打开系统块,选择CPU ST20,CPU的固件选择V2.5,设置选择CPU启动后的模式为运行,如图5.所示。

图5.系统块添加CPU

2、打开PROFINET 向导,有两种方法,任远其中一种打开向导,如图2.所示。

3、在向导中选择PLC角色为控制器,并且设置控制器的IP地址,如图6.所示。

图6.设置PLC角色和IP地址

4、从硬件目录中选择作为智能设备的ST40CPU,可直接拖拽至设备列表中,手动修改设备名称为st40与智能设备侧组态的设备名称保持一致,IP地址选择固定。如图7.所示。

图7.硬件目录中添加智能设备

5、从控制器侧组态添加传输区,与智能设备侧组态条目交叉对应(智能设备侧组态Q区,控制器侧组态I区),设置合适的更新时间及数据保持,如图8.所示。

图8.添加传输区

6、无特殊需求,可以一直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生成。

通信测试

分别下载控制器和智能设备的程序,在状态图表中添加相应的地址区域观察数据交换情况,如图9.所示。

图9.测试结果

例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 PROFINET通信配置,可参考下面的例程。

注意:

1. 该例程使用 STEP 7-Micro/WIN SMART 编写。

2. 下载前核实实际使用的CPU是否与例程中一致,不一致的话需要修改系统块中组态的CPU,并前往PROFINET向导重新点击生成,然后再下载。

网友A:
CPU的固件必须V2.5?我找了两个V2.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的固件必须V2.5?我找了两个V2.3的。。。。

没事固件更新,更新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