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测转速的传感器?

楼主(2021-09-22):
有没有测转速的传感器?非接触式的那种求推荐

网友A:
万能某宝看看

网友B:
我用的是东崎FM8那种,只是用编码器连接,应该可以用其它连接,比如霍尔传感器。

网友C:
磁编码器就可以。

网友D(2024-04-10):
SIKO的MSK200磁栅读数头加MR200磁环,是不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