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改版了难用了

楼主(2021-09-22):
我用的edge浏览器,选择PLC分类的时候都点不开

网友A:
PLC分类好像就点不开啊

网友B:
我也是啊,我还以为是电脑问题,点不开,资料不好找啊,管理员能解决一下吗

网友C:
昨天下午开始就点不开了 一堆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啊,我还以为是电脑问题,点不开,资料不好找啊,管理员能解决一下吗...



用的是什么浏览器呀

网友E:
是的难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下午开始就点不开了 一堆BUG



您用的是什么浏览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沐风沐风"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昨天下午开始就点不开了 一堆BUG】进行回复:        ---------------------------------------...



QQ浏览器   昨天上午能用  下午就不能用了    论坛里面的子文件目录都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沐风沐风"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昨天下午开始就点不开了 一堆BUG】进行回复:        ---------------------------------------...



用IE子目录也点不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oyAwhy"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我也是啊,我还以为是电脑问题,点不开,资料不好找啊,管理员能解决一下吗...】进行回复:        ---------------...



360极速和EDG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ighting2021"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沐风沐风"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昨天下午开始就点不开了 一堆BUG】进行回复:        -...



应该是有缓存,按Ctrl + F5 强刷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ighting2021"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royAwhy"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我也是啊,我还以为是电脑问题,点不开,资料不好找啊,管理员...



Ctrl + F5 强刷下,有缓存的原因,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yAwhy"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我也是啊,我还以为是电脑问题,点不开,资料不好找啊,管理员能解决一下吗...】进行回复:        ---------------...

        -----------------------------------------------------------------edge

楼主:
en Ctrl+f5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