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压差传感器,检测过滤网破裂?

楼主(2021-09-23):
我有一废气处理环保设备,原理很简单,车间送风机把车间产生的废气送到过滤器,过滤后送到废气处理设备处理完毕,由引风机排出。

    过滤器设置有初效滤网和中效滤网,过滤器的过风截面积挺大的,初效滤网和中效滤网各配了一个压差传感器。

现在的问题的,滤网还是经常堵塞和破裂。 我想通过滤网的压差值来判断堵塞和破裂,没有找到规律。主要是滤网的前面有送风机,后面也有引风机。

压差传感器检测滤网堵塞是不是一般只适合在滤网前面有送风机,后面没有风机的这种?当 一堵塞后,送风机的风过去的很少,很容易检测。

滤网前面有送风机送风,后面有吸风机吸风的这种,感觉很难通过压差值变化判断堵塞和破裂。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堵塞的话压差肯定是越来越大 如果  风机是变频的话  频率会越来越小的  破洞就很难判断了

网友B:
用负压传感器不行吗?

网友C:
你这是油漆房的光氧处理吗?要负压传感器检测两个不同点的压力差,或者上下限来实现报警。一般这都不用送风机,类似于脱了裤子放屁,本来就抽风的 还送啥风。

网友D:
用风力检查传感器,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E:
三个差压变送器什么曲线,然后前后风机电流什么曲线,你提的都是你认为的,把这些你认为的依据发出来让大伙儿看看

网友F:
用压差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