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报表问题

楼主(2021-09-23):
请教下 报表中 采集的数据如何做链接到表格的,Report_SETDT是什么指令,手册里也找不到。1.png

网友A:
这是什么产品?烦请告之!

网友B(2021-12-16):
确实没看到是什么软件,也不好分析

网友C:
据我估计应该是报表保存。

按照你的脚本看是把报表保存为年和月命名的excel格式的文件,文件路径为第二行脚本的路径。

还有可能是加载报表,在第二行脚本的路径下查找设定年和月份的报表加载到表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