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在电动后视镜转向电流测试的应用

楼主(2021-09-23):
测试需求:

某客户是做电动后视镜的,需要检测电动后视镜转向的正反电流,一般电流在十几安培左右的脉冲电流,峰峰值电流大概在两倍多一点,需要测试方案能够有限测出正反偏转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标准,从而去判断电动后视镜的优劣。另外在转动玻璃的电动控制中,需要测试50mA左右的偏向电流,需要电流能够有效测出整个偏向的电流上升情况,工程师会根据测试数据以便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设计。加上此次的示波器需要在基础示波器上进行,考虑到实际的情况做出一套测试方案。客户希望能在有限的预算之内能达到测试目的。

汽车后视镜折叠功能是指汽车两侧的后视镜在必要时可以折叠收缩起来。车辆在行车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意外事故,后视镜作为安装在车辆上宽度最宽的零部件,在造成相擦的情况下,最易受到冲击,为了最大程度避免擦伤,就需要后视镜有折叠功能。具有折叠功能的后视镜,在通过狭窄路段时可以收缩起来,提高了车子的通过性,在驾驶员离开车子的时候,也可以把后视镜折叠起来,不仅可以保护镜面,还可以缩小停车泊位空间,有效的避免了刮蹭。

汽车电动后视镜

方案评估及配置:

电动后视镜的电动转向折叠功能的精确好坏就与本身配置的电机马达相关,小电机会出现因机械原因而过载或堵转,而转向电流的大小和工作范围会影响到转向和折叠的好坏。而这些轻则影响剐蹭,重则因为角度问题打折我们的开车体验,甚至会有安全隐患。所以必要要对正反转向的电流进行有效的测试评估,同时对玻璃转向的小电流趋势控制能够测试到。

针对客户实际情况给客户配置了泰克示波器TBS1102C+泰克电流探头TCP2020的方案。客户主要对控制电流进行测试,特别是在接点折叠转向的时候,正反向的电流是否符合要求以此判定电动后视镜的好坏;同时在玻璃偏向的时候,控制的小电流我们也要做测试评估。同时本身电流信号频率不高,100M带宽足够,考虑到本身TBS1000C系列产品的接口问题,配置的TCP2020电流探头能够直接连接使用,整个测试效果也还可以。

通过测试发现,入门级泰克示波器TBS1000C系列和TCP2020电流探头也能看到比较好的效果:

折叠测试图

后视镜玻璃微动转向电流测试

系统配置参考:

总结

配置要求:针对电流实际特性,信号频率不是很,选配100M带宽足够,因为示波器的特性,电流探头就比较少,能承受的范围内选择TCP2020电流探头最好。

以上就是安泰测试分享的泰克示波器泰克电流探头在电动后视镜转向电流测试的应用,如需了更多相关测试方案欢迎访问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