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信号检测

楼主(2021-09-23):
库卡krc4如何监控一个信号 麻烦哪位大佬告知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A:
库卡专门做了一个监控信号,变量的软件包。

网友B:
监控信号然后怎么要办?对应输出还是怎么的,能说清楚一些吗

楼主(2021-10-31):
引用 网友B:
监控信号然后怎么要办?对应输出还是怎么的,能说清楚一些吗



做一个报警信号检测 如果报警输出一个报警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GeekZhang"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监控信号然后怎么要办?对应输出还是怎么的,能说清楚一些吗】进行回复:        -----------------------...



中断输出

网友D(2022-01-18):
Kuka有,configmon.ini文件,考出来用记事本改。示教器上也可以编辑,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