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键槽大了怎么修复

楼主(2021-09-23):
轴是工业机械的常见部件。想要将皮带轮毂或联轴器连接到驱动设备的轴上时,通常可以使用轴键槽锁定方法。使用这种方法,键会阻止轴旋转并帮助传递扭矩。所以轴键槽非常的关键,而设备的长期运转,轴键槽也经常会受到磨损问题,那么轴键槽大了怎么修复呢?

  我们先来分析下轴键槽磨损大了的常见原因:

  1、键和键槽之间的配合过松,也就是说可能是键槽的公差为上偏差,而键的公差为下偏差;

  2、键与键槽材料选用不合理,可能是键槽(即轴)的材料比键的材料软或轴热处理不好;

  3、设备的启动负荷过高,超过键传动的能力,同时轴的材料选用不当,造成键槽损坏。

  针对轴键槽大了的修复技术虽然有许多,如焊接、喷涂、刷镀等技术,以上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种力的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而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直接将材料涂抹于磨损部位,使得修复部位尺寸和配合部件接触面积的100%配合,并避免了间隙出现的可能性。

  实际应用案例:

  某企业有一台减速机,该减速机是圆锥圆柱齿轮减速机,该减速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高速轴键槽滚键磨损大了的问题,减速机轴与驱动源一般采用联轴器、耦合器等连接,减速机轴与联轴器的连接通常采用键槽和过盈同时配合方式。出现键槽滚键及轴磨损问题,其键与键槽配合存在间隙或者轴有轴孔存在间隙是导致滚键和磨损的关键因素,同时在振动、冲击的作用力的影响下加剧滚键及磨损。

  现场修复轴键槽大了的步骤:

  对键槽滚键部位进行修复调和并涂抹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分多次刮涂,避免气孔,直至略高于原尺寸材料固化,恢复原轴尺寸铣出键槽多余材料,安装标准键。

键槽修复后的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