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设置脉冲对行不行

楼主(2021-09-24):
我花钱请街上一个师傅完成一个plc控制,驱动设置为6400脉冲,步进电机每个工作循环需要转动两次(大约5度+115度),即步进电机每转一周可以完成三个工作,他让我设置脉冲为89+2044(等于2133)行吗,他说差一个没事,你六千多个才差一个,基本上没啥误差,下一个循环从头来,没有累计误差,对吗?我真的不懂电器,那个师傅火气有点大,每几句话就一个你不懂,先拿回去试试再说,各位大神,他说的对吗?

网友A:
有累计误差,最好,发2次2133,发一次2134 来抵消累计误差,运行几百次后能回原点就回下以及每次上电回原点

网友B:
步进电机不还要考虑是否有丢步的情况,特别是负载大于电机驱动能力,还有就是加减速时间不要搞那么短,还有就是效率不高的情况下每次运行完成回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