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放大器RYS101S3参数如何下载

楼主(2021-09-24):
如下图片这种老款的富士伺服放大器参数如何下载,用什么驱动软件?哪位大侠提供下软件信息,谢谢!

网友A:
使用下图所示的软件,富士电机日本官网免费下载,能否用在Win10系统上我不清楚。

使用电缆和富士电机SPH系列PLC的早期电缆一样,价格比较昂贵。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下图所示的软件,富士电机日本官网免费下载,能否用在Win10系统上我不清楚。使用电缆和富士电机SPH系列PLC的早期电缆一样,价格比较昂贵。HAVE FUN!...



      登入富士电机的官网注册老是提示the email address is unmatched,我邮箱地址没输错啊,不知道为什么?另外连接电脑的电缆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使用下图所示的软件,富士电机日本官网免费下载,能否用在Win10系统上我不清楚。使用电缆和富士电机SPH系列PLC的早期电缆一样,价格比...

1、你需要登陆日本富士官网,也叫做FeLibrary库。
2、这根电缆大概1500元,你还是自己按键设定参数算了。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MorningHong"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使用下图所示的软件,富士电机日本官网免费下载,能否用在Win...



我只是想从已有的放大器上拷贝参数,没有调试,需要用这种电缆吗?还是电脑USB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MorningHong"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按键抄抄参数就可以了,要啥软件.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