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伺服,偶尔出现定位错位,最后结果......

楼主(2021-09-24):
总线伺服,偶尔出现定位错位,最后结果......

一般来说,总线伺服不会出现丢脉冲多脉冲等等情形,理论上除了机械结构累积误差,不会出现偶尔来一下大的......

偏偏就发生了这种事故......

检查结果:电机与减速机连接是抱紧固定方式,螺丝紧固正常,减速机与机械大圆盘连接是插销,因为减速机更换过,导致插销有间隙,而且插销与内外轴属于过盈配合,轻负载或者正常负载时基本都是不会晃动,遇到圆盘有干涉时产生晃动导致定位异常......

以前的机械装配一直说机械没有问题,属于程序问题——最终还是......

网友A:
机械甩锅了

网友B: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