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3相调功器怎么样?用来控制加热,不能炸鸡

楼主(2021-09-24):
交流3相调功器怎么样?用来控制加热,不能炸鸡......

以前用湾湾出品阳明(FOTEK),30A工作电流我选用80A固态继电器,结果炸鸡起火导致客户索赔近400K!!

想改用调功器控制,不知性能咋样?

网友A:
用过120A固态继电器,做三组15KW电热管控温用,工作电流68A。固态继电器选小了,起始加热时,散热器温度较高,接近设定温度时,散热器温度降下去了。运行二年余,还凑合。调功方式,PID调节,温度精度达到±1.5°C。

我觉得温度控制还是调功方式好!

楼主:
欧姆龙的SSR,25A的我可以实际控制25A都一直正常工作,不过我正常是使用在15A左右(三相380V电源对应电加热功率10KW左右),实际在15KW电热管应用一直没有问题。不过台湾阳明(FOTEK),哪怕是80A控制15KW都会爆炸,实在对湾湾的产品质量没有信心!!!

网友B(2021-11-30):
目前SCR调控器也是运用非常广泛的。相比固态,安全检测功能更多,再加上一些辅助功能的集合例如多种通讯方式,二次侧反馈方式,过零控制联机功率分配,在国内,锂电、陶瓷、金属退火窑炉、真空行业都比较广泛。但是您这个炸鸡的情况估计要深究一下了。

网友C:
目前SCR调控器也是运用非常广泛的

网友D(2022-03-27):
固态继电器一般故障是可控硅击穿导通,可控硅击穿后一直加温不受温控器控制。用它做调功器必须用带超温报警温控器,设定好超温报警温度,超温时报警并断开供电交流接触器做最后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