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51单片机是怎么通信的?

楼主(2021-09-24):
请各位指点

我要把昆仑通态的一个变量发送到51单片机,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

这样设置对吗? 还需要怎样做?

网友A:
有高手在吗

我是初学昆仑通态,帮帮我吧

我设置了10个输入框做变量,现在我要把这10个变量通过串口 232 发送到51单片机,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B:
组态软件、触摸屏、PLC等和单片机通信,走Modbus协议为佳,可以参考我发布的单片机Modbus通信协议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8/867112/867112_1.s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高手在吗我是初学昆仑通态,帮帮我吧我设置了10个输入框做变量,现在我要把这10个变量通过串口 232 发送到51单片机,不知道该怎么做...

单片机和组态软件、触摸屏、PLC通信时,走Modbus协议通信为佳,可以参考我发布的单片机Modbus通信协议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5/859914/859914_1.shtml

网友C:
51走modbus——RTU从站就可以了

网友D:
设置没有问题,下一步就是需要将这10个变量编辑到RTU转发设备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1走modbus——RTU从站就可以了



触摸屏做主站吗? 怎样编辑发送到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设置没有问题,下一步就是需要将这10个变量编辑到RTU转发设备里...



怎样 编辑到RTU转发设备里,怎么发送到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组态软件、触摸屏、PLC等和单片机通信,走Modbus协议为佳,可以参考我发布的单片机Modbus通信协议视频教程:http://bbs.gongkong.com/d/202108/867112/86...



触摸屏向单片机发数据,触摸屏要设置成主站吗?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hx257"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有高手在吗我是初学昆仑通态,帮帮我吧我设置了10个输入框做变量,现在我要把这10个变量通过串口 232 发送到51单片机,不知道该怎么做...



可以用功能吗16 ,一次性把十几个数据发送到从战单片机那里吗?

触摸屏作为主站,只需要触摸屏单向发数据到单片机,不管单片机有没有返回码,隔0.5秒就自动发发送一次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栀子66"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设置没有问题,下一步就是需要将这10个变量编辑到RTU转发设备里...】进行回复:        ---------------------...



触摸屏的设备作为从站,在转发设备里添加要转发的数据,选址0区的设置线圈数据(bool),选怎4区的设置Word星数据,地址作为modbus主站访问此屛(dtu)的地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x257"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栀子66"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设置没有问题,下一步就是需要将这10个变量编辑到RTU转发设备里...】进行回...



你的意思是把触摸屏作为从站,单片机做主站 ?  单片机先发1个报文,要求读取触摸屏里地址****的数据,然后触摸屏发返回码,把这个地址的数据发送到单片机

可以把触摸屏作为主站 ,一次性把十几个数据发送到从站单片机那里吗?

就是触摸屏作为主站,只需要触摸屏单向发数据到单片机,不管单片机有没有返回码,隔0.5秒就自动发发送一次数据

网友D:
是的,昆仑通泰屛作为MODBUS转发设备,只做从站使用

网友E(2022-11-19):
f第三方

网友F(2022-12-25):
不错,有学习到了,都是人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