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LX和ELMO驱动器连接

楼主(2021-09-24):
新人求助,准备用IMAC-LX和ELMO G-WHI系列驱动器控制电机,看说明书的意思是需要使用模拟量控制驱动器,但是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入接口没有说明可以这样接入模拟量信号进行控制,现在不太敢试了,而且编码器反馈信号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入IMAC不需要接入到驱动器了?感觉这样的驱动器好像没什么意义了,希望各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但是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入接口没有说明可以这样接入模拟量信号进行控制,

可以的,只要修改驱动器模式(外部指令、电流模式或者速度模式)。驱动器手册上控制方式的解说,不在接口描述的章节里。

而且编码器反馈信号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入IMAC不需要接入到驱动器了?

除非是直流有刷电机,否则驱动器必须接入编码器信号。如果是直流有刷电机,设置为电流模式,原则上可以不接编码器信号,但是还没有这样的机会试过。

网友B:
你要通过控制器控制驱动从而达到控制电机的效果,当然反馈可以直接接到驱动器上

网友C:
第一,“但是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入接口没有说明可以这样接入模拟量信号进行控制”:

应该是可以,将指令信号源切换到模拟量输入口就能正常用了,记得选好模拟量形式,是“0~10V”或者“±10V”

第二,编码器反馈信号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入IMAC不需要接入到驱动器了?

需要,伺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是需要前置电路(驱动器)执行换相操作的,而各相的位置和换相点是通过编码器反馈的。就算是ABZ带霍尔的增量式编码器,理论上霍尔传感器信号也必须接入到驱动器,才能让电机完整转起来。当然我没搞过电机反馈不回驱动器的。IMAC上的编码器接口一般是用来接第二反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霍尔传感器信号也必须接入到驱动器,才能让电机完整转起来。

elmo的驱动器不一定要接hall信号反馈,只要设置好编码器线数和电机极数,驱动器可以在每次上电后第一此使能时自动匹配hall信号,代价是匹配时电机会蹿动一下。如果是时不平衡负载或者其它特殊(比如z向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霍尔传感器信号也必须接入到驱动器,才能让电机完整转起来。



elmo的驱动器不是必须接入hall传感器。只要设置了好编码器线数和电机极数,驱动器上电后第一次使能时会自动匹配电流相位。代价时匹配电流相位的时候,电机会窜一下。如果应用比较特殊,不能接受/允许电机自己动作的,才必须接入hall信号。另外,负载不平衡的应用(比如Z向负载),也最好接上hall信号。

另外,对于“IMAC上的编码器接口一般是用来接第二反馈的”,如果时模拟电压信号到驱动器的控制方式,一半来说,控制卡上时必须接入位置反馈信号的,没有第二反馈就要接第一反馈。elmo的驱动器,都是可以设置将接收到的编码器信号再缓冲输出到上级控制器的。

刚才回到一半,键盘坏了,出去现买了个键盘,重新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