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电视

楼主(2021-09-25):
大家好,公司有个要求将PLC采集到的数据,在电视机上面显示出来,数据要支持刷新,需要用什么转换视频,各位请支招,谢谢!

网友A:
你找找威纶通有你要的产品

网友B:
直接加装一台工控机,你想咋整都行!

甭说带一个电视机,就是来一个36米*24米的巨幅LED显示屏照干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装一台工控机,你想咋整都行!甭说带一个电视机,就是来一个36米*24米的巨幅LED显示屏照干不误...



那成本太高了,老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威纶通有你要的产品



威纶通1个大屏要5+啊,比电视贵太多

网友C:
好像是用一个像电视机顶盒一样的控制器连接的电视机,可以把现场的数据采集出来。

我是以前好像见过的!但是我不记得用啥牌子的东西了

网友D:
刚做过一个项目,用威纶通cMT-HD 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E:
用国产的工控机 加vpn软件

网友F:
海为电视机盒子,TVBOX

网友G(2022-03-10):
楼主,请问最后怎么实现的啊?你用几台电视显示?

网友H(2023-10-09):
物联网盒子 触摸屏 物联网plc加电视盒子

www.ytleader.com

网友I:
现在要求都这么随意吗

网友A:
这个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了5K你都受不了。。是成本问题这么低的价格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