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器管板防腐用什么材料效果好

楼主(2021-09-25):
冷却器是换热设备的一类,用以冷却流体。通常用水或空气为冷却剂以除去热量。冷却器因冷却水大多数含有钙、镁离子和酸式碳酸盐等物质,所以经常会受到管板腐蚀的问题,那么当遇到这种问题时冷却器管板防腐用什么材料效果比较好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分析。

  先来看看冷却器管板腐蚀后的影响:

  由于腐蚀锈垢的产生,换热效果下降。严重时不得不在壳体外喷淋冷却水,结垢严重时会堵塞管子,使换热效果失去作用。研究的数据显示水垢沉积物对热传输的损失影响巨大,随着沉积物的增加会造成能源费用的加大,节约能源、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节约生产时间和费用。

  对于管板表面的腐蚀,企业往往通过改变换热器的材质来提高防腐蚀性能,这样将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管板表面腐蚀的现象会再次出现,所以这种方法只能延缓换热器的腐蚀周期,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管板表面的腐蚀现象。

  而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是目前行之有效的冷却器管板防腐保护措施之一。表面涂抹保护可广泛应用于磨蚀、气蚀、腐蚀部位的修复和预保护涂层。其具有良好的耐化学性能及优异的力学性能和粘接性能。

  冷却器管板防腐保护实际案例:

  某企业的油冷却器管板出现严重腐蚀,在更换新油冷器内芯后再次试运行中又一次出现油水混合问题,被迫停产停机。为尽快恢复生产,后续采用了以上的材料技术实施现场对管板防腐保护处理。根据管板结构和渗漏形式制定可实施性方案后进行现场治理保护,具体步骤如下:

  1. 将壳程内汽轮机油排空;

  2. 用压缩空气出扫管束中的水迹,并干燥处理;

  3. 在喷砂前,对周边设备进行保护围挡防止沙粒影响其它设备;

  4. 管程介质水可以不对管束封堵,待修复完毕后在吹扫,当管束内不容进入颗粒物时应采用相应的措施将管束口封堵;

  5. 对管板表面和管内壁进行喷砂处理;

  6. 喷砂处理后出扫保护部位的灰尘;

  7. 对保护部位用无水乙醇进行逐步清洗;

  8. 在保护部位刷涂SD8000材料,并用工具将管口部位进行刷涂处理;

  9. 刷涂材料时避免气孔和材料缺陷部位的存在;

  10. 刷涂SD8002D,同样不允许气孔和缺损,并用旋转工具将材料涂覆管内。

  11. 材料固化,打压实验后投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