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501读取台达绝对型坐标状态程序

楼主(2021-09-25):
//妈了个蛋蛋帖子竟然不能少于10个汉字

i_Prestored_NodeAdr[1]:=1;

i_Prestored_NodeAdr[2]:=3;

i_Prestored_NodeAdr[3]:=4;

i_Prestored_NodeAdr[4]:=14;

i_Prestored_NodeAdr[5]:=15;

B_com_OK:=_EC_MBXSlavTbl[i_Prestored_NodeAdr[1]] and _EC_MBXSlavTbl[i_Prestored_NodeAdr[2]] AND _EC_MBXSlavTbl[i_Prestored_NodeAdr[3]]

AND _EC_MBXSlavTbl[i_Prestored_NodeAdr[4]] AND _EC_MBXSlavTbl[i_Prestored_NodeAdr[5]] ;

R_TRIG1(CLK:=Enable);

ton_Check(in:=state>0,pt:=t#3m,et=>Check_time_et);

IF ton_Check.Q THEN

state:=0;

END_IF;

canshu3.Index:=16#2032;

canshu3.Subindex:=0;

canshu3.IsCompleteAccess:=FALSE;

(******************************循环读取P0-50*****************************)

IF B_com_OK THEN

CASE state OF

0:

i_dev:=0;

ERR_Num:=0;

ok_num:=0;

IF R_TRIG1.Q  THEN

state:=10;

i_dev:=1;

END_IF;

TON1(In:=FALSE,pt:=t#50ms);

Exe_Read:=FALSE;

10:

i_dev_NodeAdr:=i_Prestored_NodeAdr[i_dev];

Exe_Read:=TRUE;

//state:=20;

TON1(In:=EC_COESDOread_1.Busy=FALSE,pt:=t#500ms);

IF ton1.Q THEN

state:=20;

TON1(In:=FALSE,pt:=t#50ms);

END_IF;

20:

TON1(In:=TRUE,pt:=t#500ms);

//R_TRIG2(clk:=TON1.Q);

IF  TON1.Q THEN

  //TON1(In:=wanc1=FALSE,pt:=t#300ms);

IF  wanc1 THEN

state:=30;

TON1(In:=state<>20,pt:=t#50ms);

ELSE

state:=31;

TON1(In:=state<>20,pt:=t#50ms);

END_IF;

wanc1:=FALSE;

Exe_Read:=FALSE;

TON1(In:=state<>20,pt:=t#50ms);

END_IF;

30:

Exe_Read:=FALSE;

ok_num:=ok_num+1;

IF i_dev<5 then

i_dev:=i_dev+1;

state:=10;

ELSE

i_dev:=1;

state:=10;

END_IF;

TON1(In:=FALSE,pt:=t#50ms);

31:

Exe_Read:=FALSE;

IF ERR_Num<5 then

ERR_Num:=ERR_Num+1;

state:=10;

ELSE

ERR_Num:=0;

IF i_dev<5 then

i_dev:=i_dev+1;

state:=10;

ELSE

i_dev:=1;

state:=10;

END_IF;

TON1(In:=FALSE,pt:=t#50ms);

END_IF;

END_CASE;

ELSE

Err:=FALSE;

END_IF;

EC_COESDOread_1(execute:=Exe_Read,

NODEADR:=i_dev_NodeAdr,

SDOOBJ:=canshu3,

TIMEOUT:=0,

    READDAT:=ReadData[i_dev]);

//DONE=>wanc1);

Exe_Read:=FALSE;

IF EC_COESDOread_1.Done THEN

wanc1:=TRUE;

END_IF;

Err:=ReadData[1]<>0 OR  ReadData[2]<>0 OR ReadData[3]<>0 OR ReadData[4]<>0 OR ReadData[5]<>0;

//报警输出

HmiExceptionShow[90]:=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1]),USINT#0);

HmiExceptionShow[91]:=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1]),USINT#1);

HmiExceptionShow[92]:=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1]),USINT#4);

HmiExceptionShow[93]:=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2]),USINT#0);

HmiExceptionShow[94]:=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2]),USINT#1);

HmiExceptionShow[95]:=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2]),USINT#4);

HmiExceptionShow[96]:=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3]),USINT#0);

HmiExceptionShow[97]:=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3]),USINT#1);

HmiExceptionShow[98]:=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3]),USINT#4);

HmiExceptionShow[99]:=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4]),USINT#0);

HmiExceptionShow[100]:=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4]),USINT#1);

HmiExceptionShow[101]:=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4]),USINT#4);

HmiExceptionShow[102]:=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5]),USINT#0);

HmiExceptionShow[103]:=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5]),USINT#1);

HmiExceptionShow[104]:= testabit(UINT_TO_WORD(aReadData[5]),USINT#4);

楼主:
据说好像又BUG ,台达伺服驱动读取P0-50~52需要设置P0-49=1更新后方可,读取才准确否则有可能信号不对。

网友A:
看不懂学习下

网友B(2022-02-19):
太复杂 MODBUS直接读H12就可以了。一两行程序就行吧!三菱 台达都是这样直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