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个案改善---解读轴承的九种关键性故障

楼主(2021-09-26):
导读:轴承在运转过程中出现故障是常有的事,所以不必大惊小怪的。出现了故障,判断并处理是关键。今天我们就讲解一下轴承常见故障的原因。

一、轴承温度过高

在机构运转时,安装轴承的部位允许有一定的温度,当用手抚摸机构外壳时,应以不感觉烫手为正常,反之则表明轴承温度过高。

轴承温度过高的原因有:润滑油质量不符合要求或变质,润滑油粘度过高;机构装配过紧(间隙不足);轴承装配过紧;轴承座圈在轴上或壳内转动;负荷过大;轴承保持架或滚动体碎裂等。

二、轴承噪音

滚动轴承在工作中允许有轻微的运转响声,如果响声过大或有不正常的噪音或撞击声,则表明轴承有故障。

滚动轴承产生噪音的原因:比较复杂,1)是轴承内、外圈配合表面磨损。由于这在种磨损,破坏了轴承与壳体、轴承与轴的配合关系,导致轴线偏离了正确的位置,在轴在高速运动时产生异响。当轴承疲劳时,其表面金属剥落,也会使轴承径向间隙增大产生异响。2)轴承润滑不足,形成干摩擦,以及轴承破碎等都会产生异常的声响。3)轴承磨损松旷后,保持架松动损坏,也会产生异响轴承的损伤。 滚动轴承拆卸检查时,可根据轴承的损伤情况判断轴承的故障及损坏原因。

三、轴承表面金属剥落

轴承滚动体和内、外圈滚道面上均承受周期性脉动载荷的作用,从而产生周期变化的接触应力。当应力循环次数达到一定数值后,在滚动体或内、外圈滚道工作面上就产生疲劳剥落。如果轴承的负荷过大,会使这种疲劳加剧。另外,轴承安装不正、轴弯曲,也会产生滚道剥落现象。轴承滚道的疲劳剥落会降低轴的运转精度,使机构发生振动和噪声。

四、轴承烧伤

烧伤的轴承其滚道、滚动体上有回火色。烧伤的原因一般是润滑不足、润滑油质量不符合要求或变质,以及轴承装配过紧等。

五、塑性变形

轴承的滚道与滚子接触面上出现不均匀的凹坑,说明轴承产生塑性变形。其原因是轴承在很大的静载荷或冲击载荷作用下,工作表面的局部应力超过材料的屈服极限,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低速旋转的轴承上。

六、轴承座圈裂纹

轴承座圈产生裂纹的原因可能是轴承配合过紧,轴承外国或内圈松动,轴承的包容件变形,安装轴承的表面加工不良等。

七、保持架碎裂

其原因是润滑不足,滚动体破碎,座圈歪斜等。

八、保持架的金属粘附在滚动体上

可能的原因是滚动体被卡在保持架内或润滑不足。

九、座圈滚道严重磨损

可能是座圈内落入异物,润滑油不足或润滑油牌号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