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后缀GD2格式怎么打开

楼主(2021-09-26):
大家好,

           请教下大家,如下后缀是GD2或GWZ格式的三菱程序文件为什么我的GX WORKS2打不开,我看见老外的工程师就是用这个软件打开的,他们用的是英文版,是我的GX works2少了什么插件吗?

网友A:
gx works2打开gx develop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 works2打开gx developer文件



打开其他格式工程试过了,还是不行,软件打开找不到该文件,要装Developer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栀子66"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gx works2打开gx developer文件】进行回复:        -------------------------------...



是的,要安装 developer才可以

网友B(2021-11-08):
后缀应该是GPJ,GD2好象触摸屏文件!

网友C:
http://338419j.cn/

单于寒蕾资讯网

加油

网友C:
http://594482l.cn/

第五和韵资讯网

支持顶

网友C:
http://0c6y34h.cn/

完颜正真资讯网

感谢谢

网友D:
GX WORKS2可以打开GD2格式文件啊,我都打开过,把你的文件发过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