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程序,求专家修改指导~

楼主(2021-09-26):
各位大神,我是一个新手。

下面是一个焊接设备。1是左侧气缸左右运动,2是上顶部气缸向下运动,3是伺服电机模组。4是加热板连接在上气缸上。5是2对气爪连接在3号伺服上。

运动方式是,先把工件放入。然后光电开关检测到位,按下开启按钮,4号加热板温度加热到200度,不满足200度无法工作。满足要求开始工作,5号抓手闭合,1号和2号气缸开启。到位后3号伺服电机向前推出,压力传感器反馈到设定值以后,停留60(可以设定)秒。3号伺服收回设定距离 200mm. 2号气缸关闭抬起加热块。抬起到位后。3号伺服计续向左伸出,当压力传感器到达设定力值后,停留2分钟。5号抓手关闭。然后伺服回原点,1号气缸关闭。工作结束!哪位大神能帮我改一下具体程序。再次万分感谢。

在下邮箱ekin_9033@qq.com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顺序控制逻辑,你哪里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顺序控制逻辑,你哪里不会?



扫了一眼他发的程序,连个半成品都算不上,这不是修改不修改的问题,是直接从头给他写的工作量了

网友C:
前几次编程要分清逻辑和工艺,原则上是按逻辑编程,最终调用这些逻辑块实现你的工艺。

当程序较小或逻辑完全是时间顺序时,才可以按工艺编程,缺点时程序冗长,不好修改。

新手的一个程序会比实际需要的程序大3-5倍是常见的。

所以建议你按“独立”功能先做单个流程或设备的控制程序,然后再按工艺顺序完成“组装”,有问题时仅检查功能块,不至于无从下手。反之,你编的程序没人敢修改,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搞得太乱了,搞个案例好好研究研究吧,有几个建议:

一、子程序不要带条件的调用,因为调用条件不满足时,已经置位的数据没法复位,用sm0.0无条件调用,执行条件加在子程序里

二、你的子程序分的太乱了,可以按以下来分:

主程序(ob1):除无条件调用子程序外,写上电需要初始化对的内容,复位或置位哪些东西,还有报警后的处理逻辑,需要复位哪些东西,急停的逻辑;

子程序(伺服1):包括伺服控制的子例程块,相关数据转换

子程序(伺服2):同上;

子程序(气缸手动):气缸手动控制逻辑,自动控制的在其他子程序里,也可以写一个带参数子程序重复调用构成此块;

子程序(自动控制):按照工艺流程写自动控制的逻辑,使用S继电器或者自己设置一个控制字;

子程序(温度与压力):相关数据计算,数模转换等

网友E:
程序最好还是自己修改,你这么让大家没法给你变写,这个需要你自己编写,你 可以提出你具体那一块不会

那么我 先从伺服驱动器开始,你的伺服驱动器调试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顺序控制逻辑,你哪里不会?



我写的时候发现调用子程序之类,都实现不了。没怎么编过,所以对于编辑的流程有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搞得太乱了,搞个案例好好研究研究吧,有几个建议:一、子程序不要带条件的调用,因为调用条件不满足时,已经置位的数据没法复位,用sm0.0无条件调用,执行条件加在子程序里二、你的子程序分的太乱了...



万分感谢,我试试看,写好了到时候再发上来,还请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就是简单的顺序控制逻辑,你哪里不会?】进行回复:        ----------------------------------...



不好意思,实在太菜了,发现写的完全不能用,不好意思~我看到王老湿给的回复,重新写试试看,因为第一次接触,所以不太懂,让你见笑了~哈哈

网友A:
自己先找一张草稿纸先画画流程顺序,先理清思路才开始,不要一开始就着手写了很多,其实一个都用不上,最后又得重新写

网友F:
现下载程序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G:
500块我给你试试?

网友H(2021-11-09):
顺序步进程序,满足条件一步一步执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