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改变485地址

楼主(2021-09-26):
硬件TPC1031KT,软件MCGS PRO3.3.2.5166,屏与多个modbus-rtu设备通讯,需要动态改变设备地址,请问如何实现呢?

网友A:
1.进入RTU驱动,打开设备帮助可以看到该函数  !SetDevice(设备0,6,"SetAddress(Addr)")与!SetDevice(设备0,6, "SetCommPara(nBaudrate,nDatabit,nStopbit,nParity)")

网友B:
刚刚咨询过昆仑技术,回复说可以,不过要等国庆后,才有空帮忙制作这种小例子

楼主:
谢谢你的信息!以前在wince平台有这种驱动,pro变成linux平台了,暂时找不到这种驱动了....

网友C:
请问楼主什么工况需要动态改变设备地址?

网友D:
微信截图_20210927163830.png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改设备地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改设备地址



我的软件为啥没这个,3.3.1的,版本问题?

网友E:
连接几个设备不是在一个父设备下添加几个子设备吗?子设备单独设地址,为啥还要动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什么工况需要动态改变设备地址?



当更换从机时,从机地址又是固定的情况下,主机能够动态改变地址很方便,这样就不需要修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接几个设备不是在一个父设备下添加几个子设备吗?子设备单独设地址,为啥还要动态的啊...



比如说,一个从机地址是02,坏了,手上只有一个112的备件可以马上更换上去,如果改不了地址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改设备地址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进入RTU驱动,打开设备帮助可以看到该函数  !SetDevice(设备0,6,"SetAddress(Addr)")与!SetDevice(设备0,6, "SetCommPara(nBaudra...



这个是安装了第三方驱动后,才会有SetAddress(Addr)函数。

网友F(2021-10-26):
485不是可以直接访问多个 ID的设备吗。动态是什么意思,一般理解成轮巡多个I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wince版本,以前大概是上海汉步有这个驱动,现在改linux了,目前还没有谁推出这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咨询过昆仑技术,回复说可以,不过要等国庆后,才有空帮忙制作这种小例子...



请问,技术那边有消息了吗?

楼主:
经过与400客服的沟通,问题顺利解决!交流虽然畅通但是很不方便!有工作QQ或微信就太好了!

7楼正解!

新版pro(linux)软件的modbus-rtu驱动支持!SetDevice(设备0,6,"SetAddress(Addr)")。

另外,设备通道变量连接 读写00001 相当于读写从机的 0000地址!

新手太难了!!!

感谢各位支持!

网友H(2021-11-25):
SetDevice   你去帮助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