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设计眼图是什么?

楼主(2021-09-26):
眼图,是由于示波器的余辉作用,将扫描所得的每一个码元波形重叠在一起,从而形成眼图。

那么PCB板设计眼图是什么?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精科裕隆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1、眼图的定义

眼图是指利用实验的方法估计和改善(通过调整)传输系统性能时在示波器上观察到的一种图形。

观察眼图的方法是用一个示波器跨接在接收滤波器的输出端,然后调整示波器扫描周期,使示波器水平扫描周期与接收码元的周期同步,这时示波器屏幕上看到的图形像人的眼睛,故称为“眼图”。

从“眼图”上可以观察出码间串扰和噪声的影响,从而估计系统优劣程度,另外也可以用此图形对接收滤波器的特性加以调整,以减小码间串扰和改善系统的传输性能。

2、眼图的形成

对于数字信号,其高电平与低电平的变化可以有多种序列组合。

以3个bit为例,可以有000-111共8中组合,在时域上将足够多的上述序列按某一个基准点对齐,然后将其波形叠加起来,就形成了眼图。

3、眼图中包含的信息

对于一幅真实的眼图,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数字波形的平均上升时间(Rise Time)、下降时间(Fall Time)、上冲(Overshoot)、下冲(Undershoot)、门限电平(Threshold/Crossing Percent)等基本的电平变换的参数。

4、如何根据眼图情况分辨信号质量

信号不可能每次高低电平的电压值都保持完全一致,也不能保证每次高低电平的上升沿、下降沿都在同一时刻。

由于多次信号的叠加,眼图的信号线变粗,出现模糊(Blur)的现象,所以眼图也反映了信号的噪声和抖动,在纵轴电压轴上,体现为电压的噪声(Voltage Noise),在横轴时间轴上,体现为时域的抖动(Jitter)。

当存在噪声时,噪声将叠加在信号上,观察到的眼图的线迹会变得模糊不清,若同时存在码间串扰 , “眼睛”将 张开得更小。

一般眼图的眼睛睁得越大,眼图眼高越高,代表信号质量越好。做信号仿真可以获取眼图情况,然后根据眼图情况判断信号的质量,如果眼图情况不好,可以调整硬件设计或者PCB设计,使眼图眼高变高,保证生产出的产品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