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测试,使用欧姆表和兆欧表测试伺服电机的方法

楼主(2021-09-26):
  如果您需要测试伺服电机并且手边有优质欧姆表或兆欧表(至少10个月),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步骤来提供帮助。尽管不言而喻,在开始之前先断开机器的所有电源,否则在最好的情况下,你的头发可能会出现永久性波浪。

  使用欧姆表

  仅从驱动器断开三相电机线路(T1、T2、T3)。先在电缆仍然连接到伺服电机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只要读数是无限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读数为0(零)或存在任何连续性,则可以确定存在问题。现在断开电缆并分别测试伺服和电缆。确保两端的引线没有接触任何东西,包括其他引线。

  使用兆欧表

  分别测试所有三根电线(T1、T2、T3)。您正在寻找范围从600到2000兆欧的读数,因为大多数短路都低于20兆欧。确保在读取读数时不要接触引线或电线,因为错误的、不可重复的读数会导致冗余。经验法则:对于230VAC三相电机,每伏电源大约有1000欧姆的电阻大约是平均值。介于230meg和600meg之间的读数表明电缆或电机绝缘有一些退化。

  使用欧姆表测试绕组中的开路或短路

  测试T1到T2的连接;T2到T3;然后T1到T3。每个的预期范围在0.3到2.0欧姆之间,0.8欧姆大约是平均值。如果读数为0,则表示相位之间存在短路。如果读数为无穷大或高于2000欧姆,则为开路。

文章来源地址:深圳藤仓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