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与plc通讯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1-09-26):
请教各位大佬,第一次用信捷的屏(TG765S-XT)与信捷PLC(XD2),用232口通讯,在触摸屏软件里面,有2个选项,该选哪个呢?未命名.JPG

网友A(2021-12-01):
我也不知道

网友B(2023-08-01):
用默认你选的这个就行!

网友C:
看你用的是哪个系列就用哪个呗

网友D(2023-12-24):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