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矩到达信号怎么输出

楼主(2021-09-27):
各位师傅们,我想用转矩模式拧瓶盖,瓶盖拧紧伺服电机不转的时候,发出一个信号给PLC,扭矩到达和速度到达,怎么从驱动器发出一个信号,是用下面那个端子怎么接线。谢谢

楼主:
100元辛苦费买两包烟抽

网友A:
直接设置一个零速信号  一个扭力到达信号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一个零速信号  一个扭力到达信号输出信号



微信图片_20210927134151.png这两个吗  ?

网友A:
应该是转矩到达指定范围

楼主:
如果我想设定转矩到达控制,就把转矩限制信号端子接PLC输入端吗?0速标志信号也是一样吗?

网友B:
计算瓶盖的螺纹,用插补命令,电机转到设定位置就停止,输出定位完成,不是更准确?

楼主:
瓶盖只是一个例子,旋熔机也要用

网友C:
转矩限转速,读零速和转矩信号

楼主:
谢谢你们了,我现在用脉冲设定转矩,转矩到了发送信号给PLC,然后停止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矩限转速,读零速和转矩信号



谢谢你们了,我现在用脉冲设定转矩,转矩到了发送信号给PLC,然后停止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瓶盖的螺纹,用插补命令,电机转到设定位置就停止,输出定位完成,不是更准确?...



谢谢你们了,我现在用脉冲设定转矩,转矩到了发送信号给PLC,然后停止发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鹿鸣9918"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计算瓶盖的螺纹,用插补命令,电机转到设定位置就停止,输出定位完成,不是更准确?...】进行回复:        ------------...



杜工,能不能讲解下怎么实现的,我现在手头上也有一个拧瓶盖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