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交流试验测试注意事项

楼主(2021-09-27):
  电力工作者在使用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进行交流试验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总结如下:

  1.在对继电保护器进行一般的检测时,其中有一个步骤需要设置“开关变位确认时间",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应该把它设置大一些,例如大概20ms。如果测试中的返回值有较大的误差,也许时因为继电器接点有较大的抖动,此时换成“手动"方式就能继续完成试验。为了保证继电保护器保护动作可靠,检测继电器动作时间时,就一定要保证测试仪输出的交流量比保护的启动值要大。

  2.对多段式过流保护进行检测常规方式是分成一段一段单独进行试验,之后逐渐升电流一直到保护动作为止。但是用这样的常规方法检测出来的动作时间一般都不准确。这时在进行动作时间检测时,注意从测试仪直接输出1.2倍或者以上的正定动作值,此时的低电压保护变成了0.8倍及以下,这样使保护启动动作得到了保证,如此测出的动作时间时较为准确的。

  3.对距离保护的检测需要注意,常规的取定值是0.95倍来进行试验,这种情况下短路阻抗比整定定值小,这样才能保证保护能可靠出口,还需注意的是在进行模拟接地距离故障时,在设置零序补偿系数上一定要保证正确。

  4.对零序电流定值进行试验校验时,需要注意分清楚值单里给出的定值是3I0,还是I0。若定制是10,则检测模块左下角会显示;若定制是310,则需要用左下角显示10的值乘以3。看是否和定值一致。

  5.对于低周保护的检测,选择频率可以变动。频率变化的步长使用“自动的方式要比不好控制的手动方式要好,由于低周有df/dt的闭锁值的原因。频率变化的步长设置是根据精度要求而设。频率从50下降直至有保护动作为止,这里需要注意,间隔时间需要比保护的动作时间大。

  以上就是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进行交流试验时需要注意的五点问题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