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任意跑点位并任意删除/增加

楼主(2021-09-27):
一、(背景)

     在我们写锁螺丝机等非固定数量点位的设备程序时,有时候这个产品只有8个点,下一个产品就有6个点或者10个点时,往往像这样的程序我们一般就做配方切换,但是有些时候仅仅只是在上个产品的基础上面删除或者增加几个点位时,这个时候增加/删除某个点位就显示出来优势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新建配方,调用配方了,只需要将对应不需要的点位删除/增加,然后确认总运行点数,即可运行。

二、(案例)

             1、删除程序中的某个点位(增加点位程序类试)(三菱GX-Works2程序),

             2、不固定的跑任意点位,保存几个点,就跑几个点(松下FP-XH单轴定位程序)。

三、(说明)

      像这种非固定点位的程序  我一般写成四步:

1,确认要运行总点位点数;

2、任意增加任意点位;

3、任意删除任意点位;

4、产品配方导入/导出。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把程序点位写成固定的,分配好存储点位的寄存器,只要存储点位的寄存器够用,再使用一个变址指针。想走100个点,1000个点,10000个点也是几步程序搞定。

同样的机台,不同的人写,就要不用的写法,这个写法仅仅只是我个人的写法,如果还有其他更好的写法,希望相互一起讨论分享下。

注:附近中的案例是测试模拟程序,非实例机台程序!  实例程序几千步,不太好看懂,这种测试模拟程序简单,通俗易懂。

望采纳。

网友A:
这个不看触摸屏就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初步看就是多点定位

网友B:
编码指令  解码指令    变址寄存器    数值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看触摸屏就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初步看就是多点定位

网友D(2021-10-28):
我有实例打螺丝或点胶的程序,的确好用

网友E:
学习了,值得学习的资料学习了,值得学习的资料

网友F(2022-05-30):
非常优秀

世事如棋!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

世事如棋!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

世事如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