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变压器的三相220V输入电压

楼主(2021-09-27):
工作是非标自动化这块,经常用到伺服驱动器,发现很多伺服驱动都使用三相220V的输入电压。但是,在国内,三相220V的电压获得不太方便,必须要加一台变压器去转。

之前有一个项目,选了两个使用三相220V供电的伺服驱动,为了给它们供电,又选了个8kw左右的三相干式变压器,又大又重,在设计图纸时,选项时还不觉得,到了现场就发现这变压器根本不能装到电气柜的安装板上,最后就在柜子底部加装了两根承重梁,将变压器架在上面。

有了这个教训,后面遇到选伺服驱动时,就尽量避免选三相220V的,实在要选大功率的,比如3kw及以上的,就选三相380V的,不过很多伺服品牌,要么是没有三相380V的,要么是型号比较少,有的是周期长,价格还贵。

后来有一次就想,为什么伺服驱动非要用3相220V这样的电压等级,因为必须要转换,这对于用户来说使用明显不方便呀。在网上查了下资料,说是因为日本那边的工业电压就是三相220V,而像伺服这种产品,日本比较发达,国内和台湾地区几乎都是从日本引进伺服驱动或者仿制,所以,在电压等级上也是使用3相220V。

我觉得这倒是有可能,不过,虽然如此,但三相220V的转换,还是不够方便,然后就在网上搜伺服变压器,发现原来有专门做伺服驱动用的电子变压器,比普通的变压器小、方便安装,感慨发现的太晚了。

网友A:
这样用着方便了

网友B:
国产的伺服驱动都是380V的,有很多品牌可选。做为一般应用,国产伺服已经可以应用在任何场合,价格还不到国外品牌的一半。

小功率伺服(1KW以下)没必要采用变压器,单相220V直接供电即可。

电子伺服变压器10多年前就有,极少见应用,我没用过,不知道谐波成分咋样,对周围电器是否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伺服驱动都是380V的,有很多品牌可选。做为一般应用,国产伺服已经可以应用在任何场合,价格还不到国外品牌的一半。小功率伺服(1KW以下)没必要采用变压器,单相220V直接供电即可。电子伺服变压器...



大部分还是220V的,功率超过2kw,一般都是3相220V了,380V当然有,但不常规。至于电子伺服变压器,优点是比传统的干式三相变压器小、安装方便,适配性强,至于干扰,暂时不确定,还没用过

网友C:
大功率的伺服还是很多380V的,毕竟中国还是很大市场,一直使用

网友D:
电子变压器的话我可以帮助的到您,可以为您解一下惑

网友E:
早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昨天刚刚炸了一台伺服[哭]

网友F:
船用电源好像是440V60Hz,船上也有用到伺服的啊!

网友G(2024-08-25):
对没用过三相电子 变压器的同行说,电子变压器很好用,体积小,安装方便,我用过好几个。至于谐波,没考虑过。至少对于我用伺服的精度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