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打印机打印时出纸不正常怎么办

楼主(2021-09-27):
     现在各个单位打印大小标签的情况越来越多,使用标签打印机设计打印的时候,偶尔会遇到打印一张空白一张或者打印一张出纸好几张空白的情况,这种现象一般是纸张尺寸设置的原因,那么就需要检查一下软件和硬件打印机首先项中的纸张尺寸设置情况zui常见的就是条码打印机没有自动识别当前标签的实际尺寸。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1、打开中琅标签打印软件,在“文档设置-纸张”及“布局”窗口中检查纸张尺寸是否和实际纸张一致:

2、条码打印机中检查方法如下如下:

①打开条码打印机,检查装纸情况,标签纸需要居中安装,并保证打印驱动可以正常连接打印机打印:

②设置打印机**项中的标签尺寸:开始-设备和打印机:在打印机上右击 选择“打印机**项”

③弹出的打印机**项窗口下,选“页面设置”-卷名称:选择跟实际标签尺寸一样的尺寸,如果没有的话,就点“新建”:

④在编辑卷窗口下,输入实际的标签尺寸40*30mm ,以及标签底衬左右边距露出来的距离。设置好后确定,并在打印机**项中选中该标签尺寸。再打印试试:

注意事项:

1)、如果是多列的标签,那么纸张宽度是包含衬底的整体宽度,高度是单个标签的高度。

2)、条码打印机品牌型号不同,具体的设置方法也有所差异,具体要根据硬件的实际要求来设置。

3)、如果打印过程中出现上下偏移,可以检查纸张高度、标签高度、已经标签间距。一般是标签间距引起的。在打印机**项中,选择“卷”,找到纸张类型,选为“有间距标签”(如果有间距的话),输入实际的标签间距(一般打印机会自动识别)

4)、更换纸张规格后,要先做打印机自检或测纸,让打印机自动识别标签规格。要不还会按照上次尺寸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