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电缆定义通过线束的问题

楼主(2021-09-27):
放置电缆定义后,自动排列显示正常。

但点击更新连接后,多出了芯线,而且原来的芯线也没用

在电缆导航器里编辑--手动调整后显示正常

但更新连接后还是有问题。

不过线束的情况下。电缆定义都正常。

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群内的EPLAN高手,请不吝赐教!

网友A(2021-11-26):
电缆定义线放到 线束分支上就好了,具体为什么线束上面不能分配电缆线芯,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