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Y触点没有输出线圈触点怎么得的电啊?

楼主(2021-09-28):
请问下,这个报警的Y触点,通常状态是0,但是一报警就置常闭触点就断开了,但是交叉参照都没看到线圈,这个触点怎么得的电啊?所有的警报触点都是这个样子的,求解释

网友A:
程序需要用户名和密码,推测程序中是不是使用了变址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需要用户名和密码,推测程序中是不是使用了变址寄存器。

账号密码都是zhoubo

感谢感谢,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1633393840(1).jpg这里使用了变址寄存器,D7131给Z5赋值。

网友A:
1633395324(1).jpg这里的批量复位Y1300起连续3327个位,其中就包含Y15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使用了变址寄存器,D7131给Z5赋值。



我看看哈,非常的感谢,好像有些头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