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双钳相位伏安表的使用操作

楼主(2021-09-28):
  电力检测设备的使用操作需要专业的说明书或指导,即使是一块伏安表也有它的使用操作,电力安全我们不能大意。下面小编举例介绍,数字双钳相位伏安表的使用操作。

  按下ON-OFF按钮,旋转功能量程开关正确选择测试参数及量限。

  1、测量交流电压

  将功能量程开关拨至参数U1对应的500V量限,将被测电压从U1插孔输入即可进行测量。若测量值小于200V,可直接旋转开关至U1对应的200V量限测量,以提高测量准确性。

  两通道具有完全相同的电压测试特性,故亦可将开关拨至参数U2对应的量限,将被测电压从U2插孔输入进行测量。

  2、测量交流电流

  将旋转开关拨至参数I1对应的10A量限,将标号为I1的钳形电流互感器副边引出线插头插入I1插孔,钳口卡在被测线路上即可进行测量。同样,若测量值小于2A,可直接旋转开关至I1对应的2A量限测量,提高测量准确性。

  测量电流时,亦可将旋转开关拨至参数I2对应的量限,将标号为I2的测量钳接入I2插孔,其钳口卡在被测线路上进行测量。

 3、测量两电压之间的相位角

  测U2滞后U1的相位角时,将开关拨至参数U1U2。测量过程中可随时顺时针旋转开关至参数U1各量限,测量U1输入电压,或逆时针旋转开关至参数U2各量限,测量U2输入电压。

  注意:测相时电压输入插孔旁边符号U1、U2及钳形电流互感器红色“*"符号为相位同名端。

  4、测量两电流之间的相位角

  测I2滞后I1的相位角时,将开关拨至参数I1I2。同样测量过程中可随时顺时针旋转开关至参数I1各最限,测量I1输入电流,或逆时针旋转开关至参数I2各量限,测量I2输入电流。

  5、测量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角

  将电压从U1输入,用I2测量钳将电流从I2输入,开关旋转至参数U1I2位置,测量电流滞后电压的角度。测试过程中可随时顺时针旋转开关至参数I2各量限测量电流,或逆时针旋转开关至参数U1各量限测量电压。

  也可将电压从U2输入,用I1测量钳将电流从I1输入,开关旋转至参数I1U2位置,测量电压滞后电流的角度。同样测量过程中可随时旋转开关,测量I1或U2之值。

  6、三相三线配电系统相序判别

  旋转开关置U1U2位置。将三相三线系统的A相接入U1插孔,B相同时接入与U1对应的±插孔及与U2对应的±插孔,C相接入U2插孔。若此时测得相位值为300°左右,则被测系统为正相序;若测得相位为60°左右,则被测系统为负相序。

  换一种测量方式,将A相接入U1插孔,B相同时接入与U1对应的±插孔及U2插孔,C相接入与U2对应的±插孔。这时若测得的相位值为120°,则为正相序;若测得的相位值为240°,则为负相序。

  7、三相四线系统相序判别

  旋转开关置U1U2位置。将A相接U1插孔,B相接U2插孔,零线同时接入两输入回路的±插孔。若相位显示为120°左右,则为正相序;若相位显示为240°左右,则为负相序。

  8、感性、容性负载判别

  旋转开关置U1I2位置。将负载电压接入U1输入端,负载电流经测量钳接入I2插孔。若相位显示在0°~90°范围,则被测负载为感性;若相位显示在270°~360°范围,则被测负载为容性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