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0xl电涡流传感器的安装说明

楼主(2021-09-28):
2.1 安装探针

下图显示了探针大小和探针间隔、 旁隙和目标配置的小值。 请参考“规格”,

获取正确的扭矩和螺纹尺寸。

使用警告

安装尺寸和目标大小会影响趋近式传感器系统的标度系数。 对于不同的安装情况而言,选择上述推荐的小尺寸可以在大程度地减少错误的同时保持灵活性。

请参考性能规格 155687, 以确定上述每种因素对于您的特定安装的作用。

2.2 安装 Proximitor ® 传感器

在符合 Proximitor ® 传感器环境规格的位置安装该传感器(第 27 页) 。

请注意当地电气规范, 并考虑安装地点是否存在危险性或爆炸性气体。

(请参考文档 AN015。 )

2.3 排布延长电缆和现场接线

使用以下指南排布延长电缆。 (请参考文档 AN028) 。

 检查延长电缆和探针引线长度相加是否等于 Proximitor传感器系统长度。

(例如, 9 米 Proximitor ® 传感器使用 8 米延长电缆和 1 米探针) 。

 使用安装夹或类似设备将延长电缆固定在支撑面上。

 通过在干净的 Teflon 套管下面插入标签并加热来收缩套管, 标识探针和延长电缆的两端。

 连接 Proximitor ® 传感器、 延长电缆和探针引线之间的同轴连接器。

按如下所示紧固连接器:

两个 3300 XL 金色“咬合”型连接器 用手指紧固

两个非 XL 连接器(“非咬合型”) 或一个非XL 连接器和一个 3300 XL 连接器

用手指紧固, 并用钳子紧固1/8 圈

 使用连接器保护器或自熔硅带隔离探针引线和延长电缆之间的连接。

不要使用自熔硅带隔离机器内部的连接。

 如果探针所属的机器在压力或真空下工作, 请使用适用的电缆密封件和终端盒来密封延长电缆在机器上的输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