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串口设置参数

楼主(2021-09-28):
我用串口收发驱动进行通信,用的Modbus协议,我采用间隔时间读串口缓冲区的数据,串口设置如下:

我想请教一下,我如果选择了给定长度的结束方式,是不是串口一定要接收到我设定的长度才会产生接收结束中断?

网友A:
一般应该会有一个超时时间的机制,超时从站没有响应,也会认为一次收发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