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阻测试仪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9-28):
  直流电阻测试仪是侧向变压器绕组以及大功率电感设备直流电阻的理想设备。在实际应用中,也有用户反映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故障。下面国电西高为大家详细讲解直流电阻测试仪厂出现的三个问题及解决方法。

  1.直流电阻测试仪一开机就烧保险:

  开机烧保险情况需要分两种情况:5A~10A的直阻仪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高压将内置变压器烧坏,致使仪器无法正常使用;电流在20A以上的直阻仪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出现烧保险的情况,只需及时更换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即可正常使用。在进行设备维修时,必须有专业工程师对设备进行拆卸,如果现场不具备维修条件,则需返厂维修。

  2.使用直流电阻测试仪,但是测不出来电阻值:

  出现测不出值的现象一般有两种原因:1.开关电源坏了,无电流输出;2.设定值超出设备量程,程序无法识别指令。

  如果是电源损坏,更换电源即可。如果是超量程,重新启动仪器,选择范围内的电阻或电流进行测量即可。

  3.直流电阻测试仪试验过程中出现花屏:

  直阻仪出现花屏极有可能是内部排线接触不良。关机检查排线是否松动,加固排线即可解决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电磁干扰导致屏幕显示异常。如果是这个原因,只需联系厂家,增加一个滤波电容即可。

  除了设备本身的质量问题之外,不合理的操作方法和贮存方式也会造成设备损坏。在使用过程中,不能用高温东西接触LED屏,测试前需检查输入接口夹具是否正常。另外,保持设备干燥清洁也是延长使用寿命的有效法方法。另外,对于检测设备测量的特殊要求,好每年对设备进行校正一次,确保测量值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直流电阻测试仪如果出现花屏状况应如何处理:

  1、内部排线接触不良:关机检查排线是否松动,加固排线即可。

  2、电磁干扰导致屏幕显示异常:只需联系厂家,增加一个滤波电容即可。

  除此之外,操作人员的日常操作也会影响到仪器的使用寿命,因此,我们在使用直流电阻测试仪时不能用高温东西接触LED屏,测试前需检查输入接口夹具是否正常。另外,保持设备干燥清洁也是延长使用寿命的有效方法。

  为了有效降低直流电阻测试仪的使用故障率,建议用户在使用期间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与保养。

  1、观察外观:检查是否有漏油,零件冒烟或排放现象;变压器外壳未紧密焊接或橡胶垫不牢固,可能导致变压器泄漏,如果油位过低,则会失去绝缘保护,导致导电部分之间或导电部分与外壳之间的放电,严重时会烧毁变压器。因此,应消除故障,并及时补充机油,以确保机油油位保持在机油标准的1/4至3/4。对于零件松动,接触不良甚至放电,应及时切断变压器的跌落保险,以消除隐患。

  2、定期检查外壳:套管是一种部件绝缘,由导电管和套管式绝缘组成。在变压器的情况下,它用于将其内部的绕组引到与电力系统或电气设备的电气连接中。

  3、检查吸湿装置:当变压器由于负载或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压器油的体积发生膨胀和收缩时,迫使储油柜中的气体通过吸湿装置呼吸,以去除空气中的碎屑和湿气,从而保持变压器中变压器油的绝缘强度。

  4、定期检查并更换一两个保险丝:严禁使用铝线更换保险丝。一次熔断器保护系统,二次熔断器保护变压器https://www.hvhipo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