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点焊机焊接的方法,值得收藏

楼主(2021-09-28):
通常,点焊机在操作过程中使用两个电极挤压工件,使两层金属在两电极的压力下形成一定的接触电阻。当焊接电流从一个电极流向另一个电极,两个点之间的接触电阻形成瞬时热核聚变,两个构件形成的电极,以确保没有损坏内部结构的焊接。

锂电池点焊机

   不需要严格的工件,可以选择低功率,常见的焊接方法,因此可以选择相对较小的锂电池组装焊接加工设备,和对电网的影响相对较小。通常根据工件材料和厚度的参考材料焊接条件表,首先确定电极端面的形状和大小,另一方面,首先选择电极力和焊接时间,然后调整焊接电流,测试不同的电流。

   测试后,核的直径满足要求,然后电极压力,焊接时间和范围内有权调整电流,焊接和检验样本,直到焊点质量完全满足技术条件的要求。观察锂电池点焊过程首先清洁表面的焊缝 和一般的准确性和组装,然后在顶部和底部电极之间的压力。电接触加热使两个工件接触表面和部分熔融形成熔核;电源是关闭的,保持压力,融化核冷却和固化压力消除应力,消除工件。

    自动点焊机的焊接方法,点焊机焊接通常分为两类:直接焊接和单面点焊。直接焊接电极的一侧的工件焊缝,典型的直接焊接。在这一点上,工件电极两侧缩进。它指的接触面积较大的电极的导电板,可以消除或减少缩进的后续工作,用于焊接薄单板,锂电池组装设备和焊接直接焊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焊接,变压器,平行电极。在这一点上,当前路径阻抗必须同样,每个焊点的表面状态,必须相同材料厚度和电极压力,焊接,确保当前通过基 本相同。单边焊条的同一侧的工件焊接。为单面单点焊接电极形成的焊缝不使用大直径、大接触面积减少电流密度,没有裂缝,单一双点焊焊接电流流经该地区。

锂电池点焊机

   单面多点点焊在大批量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时,变压器可以用来供电,每对电极以工件的形式被压紧。另外,每对电极可以由一个单独的变压器供电,所有电极同时被压在工件上。后一种形式有许多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优点是:每台变压器都可以放置在离所连接电极最近的位置,从而大大降低了变压器的功率和体积,各焊点工艺参数可单独调整,所有焊点均可同时焊接,生产效率高。所有电极均同时压紧工件,可减少变形;多台变压器可同时通电,保证三相负荷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