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1-09-28):
我上一家老师傅没有连线到变频器上面 变频器功能端子上就连了一个485通讯线,然后一上一下两个电感 ,碰到下面一个电感电机停止,碰到上面一个电感电机加速。处于两个电感之间为正常速度。请教大佬们一下那个加速怎么搞的啊 或者请问这个上面有相应的指令么。

网友A:
只有485的线那就是通讯控制的,在轮询里应该有写入运行速度或频率的,程序中编写当触发上面电感的时候给相应的存储速度或频率的字节赋值(增大),下一次轮询时就把增大的速度写进去了

ps:写入频率和写入速度都能调速,数据换算的比例好像不一样,具体忘了,可以看一下原来的程序,原来用哪个就还用哪个。

网友B:
你讲的加速是否是提高或降低加速速度?程序里应该有速度改写模块,在上电感有信号时触发。

网友C:
加减速应该还有其他通信寄存器的,你再找找变频器手册

至于MCGS和变频器通信,走Modbus协议即可。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MCGS实现Modbus通信视频教程:
https://www.ixigua.com/6944320804259627559?id=6897439003801289230

网友C:
或者参考这个帖子,这个帖子里把我发布的组态王、力控、MCGS、威纶通触摸屏、三菱PLC、西门子PLC、欧姆龙PLC、松下PLC、施耐德PLC、AB plc、台达PLC、信捷PLC、单片机实现Modbus通信视频教程汇集到一起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