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PDM如何在流程变更的同时实现图纸的转换?

楼主(2021-09-28):
摘要:

本文将介绍SOLIDWORKS PDM在设置工作流程的时候,在变换中添加任务以实现slddrw格式的图纸自动转换为pdf文件。

一、 插件的添加

实现文件格式的转换,我们所需要用到的插件为“SOLIDWORKS Task Add-in”。

1.png首先,我们需要在“任务主机配置”将所需插件添加到所需图纸转换的目标库中去,如下图1-1所示:

图1-1:插件的添加

二、 转换任务的添加

打开SOLIDWORKS PDM管理工具,鼠标右击任务选项,点击新任务,在左侧一栏输入该任务的名称,并选择之前所添加的插件,然后点击下一步。如图1-2所示:

图1-2:新增任务

在执行方法中,我们只需选择好支持任务的计算机,然后点击下一步。

在菜单命令中,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改,直接点击下一步。

在转换设定中,选择好输出文件的格式(本文中以pdf为例),勾选上我们所需的转换选项,并在配置中进行自定义的勾选。如图1-3所示:

图1-3:转换设定的设置

在文件卡中,我们选择好在输出文件的卡中更新的变量就行,这里不做过多演示,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在输出文件细节中,可以自定义生成后的pdf文件的存放路径以及命名格式,“允许用户更改输出路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勾选。随着任务的触发,系统会自动生成日志文件,选择好存放路径。如图1-4所示:

图1-4:输出文件细节

权限:略。

成功通知:略。

错误通知:略。

三、 工作流程中变换操作的添加

上述设置好的任务需要添加到工作流程中,才能实现图纸的转换。例如在Draft到Released之间的变换中,添加一个类型为“执行任务”的操作,并将上述任务添加进去,那么当用户执行Draft到Released这一状态变更时,系统就会自动生成pdf文件,并保存到之前自定义的路径。如图1-5所示;

图1-5:变换操作的添加

四、 最终效果

提示:若转换过的pdf图纸画面不全(存在字体或线条缺失),则是因为缺少Arial unicode MS字体,百度搜索自行下载安装即可!

网友A:
设置自动的图纸转换,既节省了时间,又保证了图纸的正确性!

网友B:
SOLIDWORKS PDM图文档管理,提高工程师设计效率

网友C:
哪里下载这个软件?

网友D:
SolidworksPDM与Solidworks无缝集成,并且可以有效管理图文档数据和规范设计流程,加速企业的创新。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SOLIDWORKS PDM操作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F:
并且可以有效管理图文档数据和规范设计流程,加速企业的创新。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企业使用PDM提高工程师工作效率!

网友H:
solidworks pdm管理数据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