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800M软件CCB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21-09-28):
请教各位前辈几个关于AC800M   CCB的问题:

我的客户,现场用的PM864, CCB版本有4.1, 好像还有5.1 (几个不同的地方)

(1) 如果PM864的固件版本高,比如5.1版本 ,  那么低版本的CCB ,比如说4.1的CCB

         能否打开4.1版本的项目后,下载工程到cpu上并正常运行?

(2) 对于原有4.1版本的项目,如果进行升级 ?  升级到5.1.1

          我翻看了ABB的文档,关于备份 恢复 升级,但是还是有些实际的硬件库的兼容性问题

          有人说把低版本的库导出来,再导入到高版本5.1.1里,我不太会操作

新来的,积分不够,见谅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需要刷上对应的固件 不然识别不了。

第二个问题 属于升级你看到的只是库,按照我理解可能要整体考虑 升级(从cpu固件到服务器,当然也包含库)升级后有的库授权都需要重新买,有的硬件也需要授权比如CI8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需要刷上对应的固件 不然识别不了。第二个问题 属于升级你看到的只是库,按照我理解可能要整体考虑 升级(从cpu固件到服务器,当然也包含库)升级后有的库授权都需要重新买,有的硬件也需要授权比...



谢谢 您的回复

我在看随机帮助文档  后期若是解决以上问题,回来告知大家 以及过程

网友(2023-01-06):
http://bbs.gongkong.com/D/202301/900612/900612_1.shtml

ABB COMPACT CONTROL BUILDER大全共享

放错地方了,懒得再挪 , 直接连接奉上

网友B(2023-02-20):
爱学习的每一天

网友C:
原来只学过浙江中控,没有学习过和利时的。所以一直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