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IDWizard-PID向导

楼主(2021-09-28):
PID向导编程步骤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打开 PID 向导:
●在Micro/WIN SMART中的工具菜单中选择PID向导

图1. 选择PID向导

● 在项目树中打开“向导”文件夹,然后双击“PID”,或选择“PID”并按回车键。

图2. 选择PID向导

第一步:定义需要配置的PID回路号
在此对话框中选择要组态的回路。 最多可组态 8 个回路。 在此对话框上选择回路时,PID 向导左侧的树视图随组态该回路所需的所有节点一起更新。

图3. 选择需要配置的回路

第二步:为回路组态命名
可为回路组态自定义名称。 此部分的默认名称是“回路 x”,其中“x”等于回路编号。

图4. 为PID回路命名

第三步:设定PID回路参数

图5. 设置PID参数

图5中定义了PID回路参数,这些参数都应当是实数:

  1. 增益: 即比例常数,默认值=1.00。

  2. 积分时间:如果不想要积分作用可以将该值设置很大(比如10000.0),默认值=10.00。

  3. 微分时间:如果不想要微分回路,可以把微分时间设为0 ,默认值=0.00。

  4. 采样时间:是PID控制回路对反馈采样和重新计算输出值的时间间隔,,默认值=1.00。在向导完成后,若想要修改此数,则必须返回向导中修改,不可在程序中或状态表中修改。

 注意:关于具体的PID参数值,每一个项目都不一样,需要现场调试来定,没有所谓经验参数。

第四步:设定回路过程变量

图6. 设定PID输入过程变量

  1. 指定回路过程变量 (PV) 如何标定。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单极性:即输入的信号为正,如0-10V或0-20mA等

    • 双极性:输入信号在从负到正的范围内变化。如输入信号为±10V、±5V等时选用

    • 选用20%偏移:如果输入为4-20mA则选单极性及此项,4mA是0-20mA信号的20%,所以选20% 偏移,即4mA对应5530,20mA对应27648。

    • 温度 x 10 °C

    • 温度 x 10 °F

  2. 反馈输入取值范围

    • 在a.设置为单极时,缺省值为0 - 27648,对应输入量程范围0 - 10V或0 - 20mA等,输入信号为正

    • 在a.设置为双极时,缺省的取值为-27648 - +27648,对应的输入范围根据量程不同可以是±10V、±5V等

    • 在a.选中20% 偏移量时,取值范围为5530 - 27648,不可改变

  3. 在“标定”(Scaling) 参数中,指定回路设定值 (SP) 如何标定。 默认值是 0.0 和 100.0 之间的一个实数。
     此反馈输入也可以是工程单位数值,参见:设置给定-反馈的量程范围

第五步:设定输入回路输出选项

图7. 设定PID输出选项

  1. 输出类型
    可以选择模拟量输出或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出用来控制一些需要模拟量给定的设备,如比例阀、变频器等;数字量输出实际上是控制输出点的通、断状态按照一定的占空比变化,可以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棒等)

  2. 选择模拟量则需设定回路输出变量值的范围,可以选择:

    • 单极:单极性输出,可为0-10V或0-20mA等

    • 双极:双极性输出,可为正负10V或正负5V等

    • 单极20% 偏移量:如果选中20% 偏移,使输出为4 - 20mA

  3. 取值范围:

    • c为单极时,缺省值为 0 到 27648

    • c为双极时,取值-27648 到27648

    • c为20%偏移量时,取值5530 - 27648 ,不可改变

如果选择了数字量输出,需要设定此循环周期,如图7所示:

图8. 设定PID输出为数字量

第六步:设定回路报警选项

图9. 设定回路报警限幅值

向导提供了三个输出来反映过程值(PV)的低值报警、高值报警及过程值模拟量模块错误状态。当报警条件满足时,输出置位为1。这些功能在选中了相应的选择框之后起作用。

  1. 使能低值报警并设定过程值(PV)报警的低值,此值为过程值的百分数,缺省值为0.10,即报警的低值为过程值的10%。此值最低可设为0.01,即满量程的1%

  2. 使能高值报警并设定过程值(PV)报警的高值,此值为过程值的百分数,缺省值为0.90,即报警的高值为过程值的90%。此值最高可设为1.00,即满量程的100%

  3. 使能过程值(PV)模拟量模块错误报警并设定模块于CPU连接时所处的模块位置。“EM0”就是第一个扩展模块的位置

第七步:定义向导所生成的PID初使化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名及手/自动模式

图10. 指定子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名和选择手动控制

向导已经为初使化子程序和中断子程序定义了缺省名,你也可以修改成自己起的名字。

  1. 指定PID初使化子程序的名字。

  2. 指定PID中断子程序的名字

     注意:

    1. 如果你的项目中已经存在一个PID配置,则中断程序名为只读,不可更改。因为一个项目中所有PID共用一个中断程序,它的名字不会被任何新的PID所更改。

    2. PID向导中断用的是SMB34定时中断,在用户使用了PID向导后,注意在其它编程时不要再用此中断,也不要向SMB34中写入新的数值,否则PID将停止工作。

  3. 此处可以选择添加PID 手动控制模式。在PID手动控制模式下,回路输出由手动输出设定控制,此时需要写入手动控制输出参数一个0.0-1.0的实数,代表输出的0%-100%而不是直接去改变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