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维修手册:锁模部分14种问题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1-09-29):
1. 不锁模

处理方法:

检查安全门前行程开关,并修复。
检查电箱内24V5A电源,换保险及电源盒。
检查阀芯是否卡住,清洗阀芯。
检查I/O板是否有输出,电磁阀是否带电。
检查液压安全开关是否压合,机械锁杆挡板是否打开。

2. 开合模机绞响

处理方法:

检查润滑油管是否断开,若是的话,必须重新接好油管。
润滑油油量小,加大润滑油量,建议50模打油一次或用手动加足润滑油。
锁模力大,检查模具是否需大锁模力,调低锁模力。
放大板电流调乱,检查电流参数是否符合验收标准,重新调整电流值。
平行度超差,用百分表检查头二板平行度是否大于验收标准;调平行度。

3. 等几秒钟才开模

处理方法:

起动速度慢,检查螺丝阻尼是否过大,调小螺丝阻尼孔。
阻尼螺丝钉中间孔太大,检查Y孔螺丝阻尼是否过大,换中心孔细的阻尼钉。

4. 开锁模爬行

处理方法:

二板导轨及哥林柱磨损大,检查二板导轨及哥林柱,更换二板铜套,哥林柱,加注润滑油。
开锁模速度压力调整不当,设定流量20,压力99时锁模二板不应爬行,调节流量比例阀孔,或先导阀孔,调整比例阀线性电流值。
管道及油缸中有空气、排气。

5. 开模开不动

处理方法:

增加开锁模速度,压力流量过小未调好,检查开锁模速度,压力是否适当,加大开锁模压力,速度。
锁模电子尺零位变,检查锁模伸直机绞后是否终止在零位,重新调整电子尺零位。
检查是否反铰。

6. 自动生产中调模会越来越紧或越松

处理方法:

调模电磁阀内漏,检查电磁阀是否为“O”型;
手动打其它动作时是否有调模动作,并看阀是否卡死。

7. 锁模后其它动作工作时,全自动慢慢开模

处理方法:

油制板泄漏,检查或更换特快锁模阀,更换油制板。
开模阀泄漏,开动油泵并锁模终止,按射台或射胶动作,二板是否后移,更换开模油阀。正常为开锁模不动。

8. 锁模时只有开模动作

处理方法:

接错线,检查有否24VDC到阀,检查线路并接线。
卡阀或装错阀芯,检查阀芯是否装错,或堵塞,重新装阀芯或清洗。在正常情况下开锁模动作是不动的。

9. 锁模不畅

处理方法:

A,B孔调整不当,设定系统流量20,压力99时,观察锁模动作是否爬行,重新调整或换阀。
油路中有空气,听油路中有无空气声,检查油中有无气泡,需排气。
放大板斜升斜降调整不当,观察电流表电流值与升降变化或与转速是否成比例,调整放大板。

10. 锁模不起高压,超出行程

处理方法:

限位开关超出限位,检查调模是否合适,调整适当模厚;检查马达是否是正常状态。
液压限位超过行程,电子尺行程位置是否合适,检查调模是否合适,适当调模向前。

11. 手动有开模终止,半自动无开模终止

处理方法:

开模阀泄漏,手动打射台后动作,观察二板是否向后退,更换开模阀。
检查电子尺最大行程及压力流量。

12. 无顶针动作

处理方法:

顶针限位开关坏,用万用表检查24V近接开关是否亮灯。更换顶针限位开关。
卡阀,用六角匙压顶针阀芯是否可移动,清洗压力阀。
顶针限位杆断,停机后用手取出限位杆,更换限位杆。
顶针开关短路,用万用表检查顶针开关对地0电压,更换顶针开关。
电子尺位置设置不当。

13. 半自动时顶针失控

处理方法:

顶针板坏,检查线路是否正常,正常电压DV24V。维修顶针板。
线断,全面检查开关连接线,I/O板上连接线。检查线路,重新接线。
检查模具有无走位。
油缸活塞杆密封圈是否损坏。

14. 开模时声音大

处理方法:

比例线性差,开合模时间位置压力流量调节不良,检查参数中斜升斜降,调整参数中的斜升斜降。
锁模机铰润滑不良,检查哥林柱,二板滑脚,机铰润滑情况, 加大润滑,增加打油次数。
模具锁模力过大,检查模具受力时锁模力情况,视用户产品情况减少锁模力。检查时间位置是否合适。
头二板平行度偏差,检查头板二板平行度。调整二板,头板平行误差。
慢速转快速开模设定位置过小,速度过快。检查慢速开模转快速开模位置是否恰当,慢速开模速度是否过快。加长慢速开模位置,降低慢速开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