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PLC关于水,泡沫,压缩空气的比例混合方案征集

楼主(2021-09-30):
我这准备做个压缩空气泡沫灭火系统,这个涉及到泡沫液和水还有压缩空气三者的配比,三者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产生压缩空气泡沫灭火剂,这个混合比例分别是:水和泡沫混合比为3%(水和泡沫体积比为97:3),压缩空气和水(体积6:1),空气压缩机是定频的,(打出固定体积的压缩空气,根据水的额定流量选定的)因为是消防上用的,水泵也是定频的,打出固定量的水,但问题是开机混合初期,压缩空气还没有进去时,水的流量很大,超过了额定的流量,只有在压缩空气慢慢的进入管道混合后,水慢慢的减少(压缩空气挤压了水的空间)压缩空气慢慢的和水,泡沫才形成一个按比例的混合液(混合液的流量为4000L/MIN),这个过程也就需要两三分钟要稳定输出,目前我们做的效果不太好,通过PID控制稳定时间太长,泡沫和水的混合比例初期跳跃太大,压缩空气是固定的进气量,泵是定频,这样就造成混合液体的压力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为消防不能用变频器),水压不能太低,太低压缩空气会把水挤的进不来,空气压力不能调节,导致选择水泵,空气压缩机都是固定流量和压力的,水压波动导致混合液也不稳定。因为是模仿一个国外的设备,同样的设备,一样的阀门,流量计等,人家控制的很稳定,水压的适应范围也很广,人家的设备不受水泵的压力流量的影响,会根据压力流量自动适应。我们的混合液体在0.7-1.0MPA就可以稳定输出泡沫液,国外设备在0.4-1.2MPA范围都可以稳定输出压缩空气泡沫混合液。设备都是一样的,压缩空气机和水泵都是定频,泡沫液泵是螺杆泵用变频器控制,现在没有明白,老外的控制程序是怎么做到的?

1,压缩空气机出口是固定压力,有什么机械阀门或者方法可以改变压力和气量以便和不固定的水压和流量很快适应。

2,泡沫和水怎么混合精度比较高,响应时间短(目前就FB41控制的)

3,外国设备怎么做到宽范围调节的?

4,这个系统是压缩空气泡沫灭火系统,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可以分享下经验。

5,表达的可能不太清楚,一句话就是定频水泵,定频空压机,变频泡沫泵在后期稳态时才可以稳定输出成比例的混合液,在初期波动比较大,时间太长,不满足两分钟稳定的要求。最主要的是稳态调节反问太窄(0.7-1.0MPA稳定),怎么能扩大这个范围,有什么可自动调压的机械阀门不,或者可以通过程序实现?

    谢谢为祖国的消防产品做出智力上的贡献!产品在研发,欢迎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A:
主要问题不是PLC 本身   主要难度在传感器  阀门

网友B:
请问您会PLC编程吗?食品机械,2个项目。出电路图,编程,说明书,有模版。有意13902278957

网友C:
最终目的是什么,设定出口压力后,按照对应压力使混合液最短的时间稳定在4000L/min的流量?还是不设定出口压力,根据每种液体的动态自动调节,只要最短时间达到4000L/min的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目的是什么,设定出口压力后,按照对应压力使混合液最短的时间稳定在4000L/min的流量?还是不设定出口压力,根据每种液体的动态自动调节,只要最短时间达到4000L/min的流量?...



压力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在短时间流量稳定在4000L/MIN,还有水和泡沫混合的要均匀,压缩空气的压力比水的压力高0.3MP,当然压力也是一个参考,压力只要不是太低就行,主要是流量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不是PLC 本身   主要难度在传感器  阀门



目前就是找不到这样的阀门,单就靠PLC控制,效果不是太好,所以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不,但是老外的设备一样,人家控制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会PLC编程吗?食品机械,2个项目。出电路图,编程,说明书,有模版。有意13902278957...



谢谢,目前就是想更好 的控制方法。

网友D:
软硬件选型描述不详细,需求也不太明确,总体难度不大,主要是机电配合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硬件选型描述不详细,需求也不太明确,总体难度不大,主要是机电配合精度。...



PLC是西门子1513R双CPU,  I/O模块是西门ET200 SP,是很普通的硬件,主要是里面的程序的控制方法,老外的PLC用的还是LOGO+一个很普通的PLC,主要是人家的程序算法,还有猜测是不是管道里有什么阀门,外面是看不到。人家 这个调压范围比较广,从0.4-1.2之间都稳定,随时可以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主要问题不是PLC 本身   主要难度在传感器  阀门】进行回复:        ------------------------...



用的哪家阀门  压力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的声音"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主要问题不是PLC 本身   主要难度在传感器  阀门】进行回复:  ...



PLC是西门子的,流量计是E+H的,阀门这些都是国际大品牌的。这些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控制方法和少什么硬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风的声音"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



走Hart/PA/DP之类的通讯 协议吧    一定要用厂商提供的功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