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如何正确使用呢

楼主(2021-09-30):
  兆欧表又叫摇表或绝缘电阻测试仪,这是一种非常方便常用的测量高电阻的直读式仪表,可用来测量电路、电机绕组、电缆、电气设备等的绝缘电阻。兆欧表上有3个分别标有接地(N)、电路(U)、保护环(G)的接线柱,使用时不仅要接线正确,端钮拧紧,我们还要注意下面一些事项:

  一、测量前先将兆欧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兆欧表是否正常。具体操作为: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无穷大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零处。

  二、被测设备必须要与其他电源断开,测量完毕一定要将被测设备充分放电(约需2~3分钟),以保护设备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三、兆欧表与被测设备之间应使用单股线分开单独连接,并保持线路表面清洁干燥,避免因线与线之间绝缘不良引起误差。

  四、摇测时,将兆欧表置于水平位置,摇把转动时其端钮间不许短路。摇测电容器、电缆时,必须在摇把转动的情况下才能将接线拆开,否则反充电还会损坏兆欧表。

  五、摇动手柄时,应由慢渐快,均匀加速到120r/min,同时我们要注意防止触电。摇动过程中当出现指针已指零时,就不能再继续摇动了,这样会有效的防止表内线圈发热损坏。

  六、为了防止被测设备表面泄漏电阻,使用兆欧表时,应将被测设备的中间层接于保护环。

  七、应被测设备电压等级的不同选用合适的绝缘电阻测试仪。一般额定电压在500伏以下的设备,选用500伏或1000伏的兆欧表;额定电压在500伏及以上的设备,就需要选择1000~2500伏的兆欧表。量程范围的选用一般应该注意不要使其测量范围过多的超过所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值,以免使读数产生较大的误差。

  八、禁止在雷电天气或在邻近有带高压导体的设备处使用兆欧表测量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