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志步进伺服的力矩控制

楼主(2021-09-30):
驱动器:SSDC06-R  电机:AM17RS2DM-PG10   打算使用485通讯控制

需求:拧紧M6/M8/M10螺纹轴,拧紧速度可调,需要达到一定扭矩。

目前困难:1、不知道力矩如何反馈和控制的,说明书和通讯说明中只有控制运行电流相关的,没有力矩控制的说明。

2、百度也没有该控制器力矩控制的相关案例。

3、难道需要外加扭矩动态检测元件来反馈模拟量控制?或者是监控定速运行时的电流来间接反馈?

4、哪位高手熟悉鸣志的步进伺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ps:附说明书

楼主:
PLC使用S7-200SMART/ST60

网友A:
话不说绝对吧,几乎所有伺服和步进都没有力矩反馈,其力矩环/电流环控制只是监视电枢电流作为反馈的,而电流转变为力矩这一过程是开环的,并不在反馈以内。

所以“达到一定力矩”的一般做法是“检测电枢电流达到一定值就停止”或者“给定恒定的电枢电流直到电机停止转动”。步进因为齿槽效应太强,力矩随速度衰减严重,可能想要用步进实现这一功能需要用实物进行测试标定来确定适合的电流。

如果需要更精密的力矩控制,应该需要一个扭矩反馈元件,再用一个额外的控制器实现力矩闭环。

网友B:
电机电流就是和力矩对应的,电流大力矩就大

网友C:
外接模块,网上找一找应该有或者直接订做类似手动扭力螺丝刀

网友D:
走通讯读驱动的力矩,用步进的话也要用闭环步进。用伺服的话用通讯控制伺服的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