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机直流永磁电机的轴心设计方案

楼主(2021-09-30):
直流永磁电机轴是从电机及其外壳中伸出的圆柱形部件,轴是电机中电枢部分的主要支撑和连接件,也是直流永磁电机产生的动力的输出件,轴的目的是将电机的能量转换为最终用途,精密销和电机轴用来提供电机的速度与转矩,是电机中不可缺少的的重要零件之一。

简单轴通常用于直流电机应用中,例如动力转向控制系统,小型家电电机,电动工具电机和专用组件。设计不合理的会导致轴半径不足,安装位置的变化所产生的应力集中,可能会导致轴在很短的使用寿命后发生灾难性的故障,因此轴必须满足一定的技术要求。

直流永磁电机运行时, 轴所承受的机械力和力矩的形式随电机的机种和传动机构的不同而异。作用力主要有:转子组件自身的重力,转子偏心引起的单向磁拉力,不平衡重量的离心力,轴伸端由传动机械作用在轴上的负载扭力矩等。因此, 电机的轴首先要有足够的强度, 以保证直流电机在工作状态和加工中轴不产生残余变形或损坏,同时, 电机轴要有足够的刚度, 以便轴在工作时, 轴的扰度在允许范围之內, 还应考虑轴的临界转速的高低, 应使轴的工作转速和临界转速之间有足够的差值, 以防止产生共振,特別是对转速较高的电机, 必要时要进行临界转速的验算。直流永磁电机表面硬度在制造过程中, 轴经常要和装配模具碰撞,在冲芯、 啤定位圈等工序中, 有一定的装配过盈量, 轴的硬度必须高于定位圈、芯片材料一定的差值, 才可以保证在直流电机装配中不产生轴表面擦伤, 绕伤等现象。另一方面,如果要在轴上安装轴承, 须控制轴的表面硬度不高于 HV450。对滚动轴承来说, 可适当的放松对轴的表面硬度的要求,一般不进行表面热处理。

网友A:
直线电机直驱电机兄弟,学习了~

网友B(2022-01-14):
初来学习一下,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2-03-30):
初来了解一下,泳池水处理设备泳池滤料一体化泳池这些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