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能连接smart不行

楼主(2021-09-30):
以前连过200smart 正常,现在连不上了,但1200连接没问题,求高手指教。卸载了原先版本,安装了最新smart仍然没有用,有时候连没连上的提示都没有了。

网友A:
通信接口对么    我看着咋感觉不太对呢

网友B:
用静态IP试试

网友C:
网卡选一下

网友D:
 不是弹出网络冲突吗?现在都有了一个网络地址,你查找PLC地址肯定冲突了,你删除现在的就可以了

网友E:
系统重装,装下软件。或者在虚拟机里面装个软件连一下。我的软件就那样,在虚拟机能用

网友F(2021-11-09):
局域网IP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