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热敏打印机打印不出字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介绍

楼主(2021-09-30):
  标签打印机有热敏、热转印之分。有的客户在条码生成软件中设计好标签预览正常,连接热敏打印机打印的时候打印不出来字,咨询这是怎么回事?今天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分析下原因及介绍下解决方法:

热敏打印原理:热敏打印使用经过化学处理的热敏纸,当热敏纸从热敏打印头下通过时变黑。热敏打印机不使用油墨、墨粉或色带。简单的设计使热敏打印机持久和易用。由于没有色带,使用费用比热转印打印机低,热敏介质上的图案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褪色。

热敏打印机打不出来字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热敏纸问题:热敏纸打印不出来字,首先要考虑的是,是不是热敏纸出了问题,是否安装正确,是否过保质期,可以用指甲划一下热敏纸,有黑色划痕的那一面才能打印。如果两面都没有划痕,就是热敏纸过期了,无法再使用。

2.打印头问题:热敏打印机的打印头,是打字是否正常的关键所在,如果打印头出问题,打印质量就会受印象,甚至无法打印。要检查打印头的时候,需要住的是,才使用后,不要马上去碰触打印头,以防烫伤。可以通过看打印小票来判断打印头的受损情况,如果字迹模糊,可能是打印头污损,用酒精棉轻轻擦拭,如果没用,需要更换热敏片。

3.打印机滚筒问题:热敏打印机在打印时,借助滚筒将热敏纸按压牢固,如果滚筒出现松动现象,就会导致打印头与热敏纸接触不良,打印不出字。这时可以打开机盖,检查滚筒是否压到纸面适当调整。

4.打印机驱动设置问题:打印方式没有设置成“热敏打印”。在打印机首选项中查看打印介质/打印类型,修改为“热敏打印”

以上就是有关热敏打印机打印不出字的介绍。检查条码生成软件设置没有问题,还是不能打印出字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以上教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