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如何选择?

楼主(2021-09-30):
一,确定被焊工件是黑色金属,一般选用交流点焊机。因为交流点焊机是采用交流电放电焊接,特别适合电阻值较大的材料,同时交流点焊机可通过运用单脉冲,多脉冲信号、周波、时间、电压、电流、程序各项控制方法,对被焊工件实施单点、双点连续、自动控制、人为控制焊接。适用于钨,钼,铁,镍,不锈钢等多种金属的片,棒,丝料的焊接。
其优点是 :1. 综合效益较好性价比较高
2. 焊接条件范围大
3. 焊接回路小型轻量化
4. 可以广泛点焊异种金属。
其缺点是:1.受电网电压波动影响较大,交流点焊机焊接电流会随电网电压波动而波动,从而影响焊接的一致性。
2.交流点焊机焊接放电时间最短通常为1/2周波即0.01秒,不适合一些特殊合金材料的高标准焊接。确定被焊工件的材料是有色金属,一般选用储能点焊机。因为储能点焊机是利用储能电容放电焊接,具有对电网冲击小、焊接电流集中、释放速度快、穿透力强、热影响区域小等特点。广泛适合于银触点,铜、铝、不锈钢等各类金属的片.棒.丝的焊接加工,其优点是:
1.电流输出更精确、稳定、效率更好。
2.焊接热影响区更小。
3.较交流点焊机相比较更省节约能耗.
其缺点是:1.设备造价较高。
2.储能点焊机焊接放电时间受储能量和焊接变压器影响,设备定型后,放电时间不可调整。
3.储能点焊机的放电电容经过长期使用会自动衰减,需要更换。
三:确定被焊工件的材料是磷铜.锰铜或铜编线应选用交流钎焊机。交流钎焊机属于交流点焊机的一个小类,因此钎焊机也采用交流电放电焊接,它运用焊接变压器暂载率,配以石墨(钨)电极,形成电阻高发热区,同时通过运用单脉冲,多脉冲信号、周波、时间、电压、电流、程序各项控制方法,对被焊工件实施单点、双点连续、自动控制、
美萍软件人为控制焊接。
其优点是 :1. 综合效益较好性价比较高
2. 焊接条件范围大
3. 焊接回路小型轻量化
4. 可以广泛点焊异种金属。
其缺点是:1.受电网电压波动影响较大,即交流点焊机焊接电流会随电网电压波动而波动,从而影响焊接的一致性。
2.对电极材料要求较高,电极使用寿命较短。
四:关于金属丝料.棒料对接焊接应选用对接焊机,对接焊机又分两级对接机和三级对接机。金卤灯用金属丝料对接焊接机又称为硬料导丝机。节能灯、日光灯、普通白炽灯等金属丝料对接焊接机又称为软料导丝机。
五:关于需要封装焊接的工件一般选用封帽机,封帽机由人工上料,下料,机器自动完成对被焊工件的检验,转位,密封,抽真空,充氮气,焊接,复位等一系列动作。当人工上料发生错误时,机器将不进行焊接,以保护焊接模具不被破坏,转盘的转动,气缸,油缸的上下运动,抽真空,充氮气等动作都可由钮子开关点动,以便于对各个动作进行观察和调整。 油缸的油路由电磁气阀控制气液转换缸来进行控制,有效地避免了直接控制油路所造成的漏油现象。转盘由转动气缸来带动。避免了机械传动时由于施加润滑油所造成的油污染。将焊接模具进行改进,就可适用于其它需要进行密封焊接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