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热敏打印机无法打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9-30):
  条码生成软件中设计好标签模板,连接打印机进行打印的时候,打印机无法打印。通过检查,发现条码生成软件中的设置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检查下打印机,看下是不是因为打印机使用久了,出现了无法打印的情况。出现其故障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打印出来模糊或缺字,打印机无法联机等等。接下来一起跟小编来看看吧:

一、打印机打印出来模糊或者缺字

1.检查电源、确保是厂商指定的电源。

2.检查纸张的尺寸是否符合打印要求。

3.检查热敏头上是否积压了灰尘等异物,清除处理。

4.如果打印出来的标签模板有缺字或者标点的现象,可以直接查看热敏头是否积灰,如果清除之后仍旧不能排除故障,那么需要更换热敏头或者主板。

二、打印机无法联机打印

1.首先检查打印机是否 已经联通电源,指示灯是否已经亮起。

2.打印机和主机的状态是否处在正常状态,如果连接正常但打印机无法打印,使用点击的自检功能进行检测,如自检功能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主机的打印机接口或者接口电缆处,这是要确保主机接口与电缆线是完好的。

三、打印机在打印过程中突然卡住

1.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检查打印机与主机的连接电线是否松动,如确认是松动的情况,插好后再次尝试。

2.如果发生打印机突然卡纸,不要担心,这可能是打印机正在进行过温保护,我们可以通过触摸打印头的温度高低来确认是否属于该种情况。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机头的温度降低会有一个缓冲的时间,不要心急的重启打印机。

以上就是有关热敏打印机无法打印的方法介绍。如果出现类似问题,可以按照以上步骤操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打印机及条码的相关知识,可以到条码生成软件查找相应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