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D75D4如何控制伺服

楼主(2021-09-30):
CPU使用的是三菱L02CPU挂了一个LD75D4的模块用来控制四台台达的伺服

第一次使用三菱L系列的PLC 不知道程序应该怎么写

那个大神有类似的程序给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首先到三菱自动化官网去下一个手册,看看,你如果编过Q系列的,那么他们大同小异

网友B:
QD75  LD75模块基础用法基本一样   连缓存区都一样的    程序直接套用就行   你这样问肯定是也没用过Q系列的定位模块  官方手册PDF应该在15.1M大小左右   如果你嫌麻烦  我帖子里面有QD75的FB  直接调用就行  然后对着里面的缓存器查看手册  半天上手  或者直接用官方现成的FB   不过大量使用FB的话  会导致你PLC内存会非常大  下载到PLC的时候记得吧源代码取消了再下载进去    时间过了一个月了 你也应该搞会了   留给后面看的有缘人把